楼主(2025-08-04):
想用微妙伺服做个定量加油采用ISD300 驱动
因为它内置PLC功能,但是相应的轴功能定义PN000~PN***表说明书不全。
那位大神有呢?
附带官网下载的说明书 [upload=1]

楼主:
附带官网下载的说明书
附件: UM_300_220V_V2.5.part1.rar (4800 K) 下载次数:10
附件: UM_300_220V_V2.5.part2.rar (862 K) 下载次数:10

网友A:
为何找这么冷门的伺服呀

网友B:
你要是找卖伺服的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直接放弃吧

网友C:
定量泵,市场早就有了,采购一套,直接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何找这么冷门的伺服呀

2手买的,便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定量泵,市场早就有了,采购一套,直接用。

我用在螺杆式冷水机换油用,系统内开机的话有20~30公斤压力。需要油泵压力大。
根据螺杆机油池的量,定量加注。
关键自己做好用便宜。市面上专业加油泵在5~6公斤压力下启动困难。
我以前做了个油泵,用普通电机做的。好用但是不能定量加~~

网友D:
看来你需要的是流量计,定量加注需要计量,如果你单靠转速或者时间来控制是不准确的,比如系统压力不一样,还有万一有空气呢。好像带称的定量加氟系统适合你,带个电磁阀,到设定重量就关断电磁阀。这种控制方式你可以考虑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是找卖伺服的都解决不了问题那就直接放弃吧

呵呵放弃中,还没全放弃。
买了个GSD300的还是单圈的编码器(也不懂的单圈和多圈的区别~~~~学习了才知道~~~)

自己想象,用编码器记录电机圈数 乘 电机转一圈固定的出油量=需要油量。
没想到越来越复杂了~~~

有在咸鱼买了个ISD300的驱动(内置PLC,想内置PLC了就可以免了个PLC了,体积更小便于携带)
哪知道需要完整的轴参数表~~我晕了。

ISD300直接用PLC控制轴参数,如图

有的PN参数说明书有

有的就没啊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来你需要的是流量计,定量加注需要计量,如果你单靠转速或者时间来控制是不准确的,比如系统压力不一样,还有万一有空气呢。好像带称的定量加氟系统适合你,带个电磁阀,到设定重量就关断电磁阀。这种控制方式你可以考虑一下。

加流量计就贵了~~虽然定量,但是不需要很准确(以前都是估摸这量加的。)
加油前先开油泵排空气的~
油是18.9升一桶

一般加注量9~60升左右。

现在手头有西门子s7-200smart  sr60 一个
压力传感器4~20MA  0~30Par 一个
模拟量传感器一个

微妙GOD300+单圈编码器电机一套
微妙ISD300多圈控制器一个

柱塞泵一个~~~

想吧伺服驱动起来~~~~~~

新手不懂要深刻的学习啊~~~~我这个瓶底的醋盲目的想象,自己搞出难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