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04):
新安装的WINCC8.1,最开始授权后变量许可数量有65536个,用了两天又变成了128个,删除授权、重新授权都改变不了
请问有解决办法吗?

网友A:
数量授权不能同时有多个,多个时低数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量授权不能同时有多个,多个时低数有效

但是我删除了128的授权,还是没用

楼主:
引用楼主gouliuping于2025-08-04 14:21发表的 关于WINCC8.1授权的问题 :
新安装的WINCC8.1,最开始授权后变量许可数量有65536个,用了两天又变成了128个,删除授权、重新授权都改变不了
请问有解决办法吗?

已解决

楼主:
但是出现“对于此版本的 WinCC,许可证的存储介质必须插入 USB 接口”问题,以“演示模式运行”见下图,怎么解决?

楼主:
补充图片。

网友B(2025-09-13):
退出WINCC,然后电脑重启一次,重新授权、打和谐补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退出WINCC,然后电脑重启一次,重新授权、打和谐补丁。

你说的这种方法呢,也试过,不行。
多试几次呢,也不想弄了,过几天自己又好了

网友C(2025-12-11):
这个问题确实难搞定

网友D:
买正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

网友C:
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删除授权文件提示删除出错,只能把授权文件夹删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