扫码枪和PLC通讯处理正确的流程??

楼主(2025-08-04):
个人认为流程如下:1 在设备正常运行中,料来了,触发(网口,串口,IO)扫码枪扫码。2 扫码完成后,正确的话,给PLC发ASCii吗。错误的话,发个错误代码且触发PLC报警。

网友A:
PLC不管哪种通讯,控制扫码器,扫到了,检测正常。过,检测不正常,或者没扫到,报警

网友B:
IO通讯就是给他信号就打开扫描仪,扫描成功端子1给你信号,扫描不成功端子2给你信号
网口串口差不多,给他信号就打开扫描仪,扫描成功给信号A,扫描不成功给信号B,如果你需要读取扫描到的信号,就在另外的数据地址了

网友C:
扫码成功与否,扫码器会有信号输出。至于读出的内容,显示到上位机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

网友D(2025-09-14):
1:流程进入,初始化重试计数->10
10:请求扫码,计时,扫码完成,成功->100,扫码失败或超时->20
20:延时0.1s,重试计数+1,计数<3->10,计数>3->50
50:弹窗人员确认,重读,计数初始化0->10,手动输入->100,停机->设备停机
100:判断码合理性->999
999:流程结束

网友E:
@ljb6688
另外一个故事“显示到上位机”
也讲一遍吧
我i太想听你讲故事了

网友F:
扫码 与MES交互获取测试信息 开始测试 获取测试结果 将测试结果保存的SQL 同时上传到MES服务器

网友F:
图片提交不了 还相当的卡

网友G:
1PLC确保没有返回结果,2触发3等待结果4得到结果,对方/自己取消触发5根据结果做出动作并且清除结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