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三菱RPLC   SFC程序(块1)已激活但是不自动扫描是什么原因, 很确定转移条件已经满足了,,希望有师傅可以帮看看啥原因

网友A:
程序 发出来    这个应该跟程序很大的关系
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!
QQ号:349328832
QQ群:4057363
一入工控,情深似海!
zsh340

网友B:
引用楼主mw20141210于2025-08-04 20:32发表的 三菱RPLC   SFC程序(块1)已激活但是不自动扫描是什么原因, :
三菱RPLC   SFC程序(块1)已激活但是不自动扫描是什么原因, 很确定转移条件已经满足了,,希望有师傅可以帮看看啥原因

程序有问题,要不就是CPU参数没有设置好。把程序发上来才好看是哪里出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  已经解决了,  把CPU格式化再重新写入就好了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