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博图V16 TCP通讯问题

楼主(2025-08-05):
用TSEND_C建立连接和发送,接收用TRCV,固定DATA(指针地址和长度不变),可以正常收发没问题,改变DATA地址或者LEN长度,发送给MES正常,接收到的数据会错位2个字节,只有重置TCP连接后才正常,有没有大佬知道试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没记错的话前二个字节是接收字节的数量

网友B:
第一个是字符总长度,第二个是有效字符数量。用程序提取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C:
应该是第一个位排到去最后一位了吧

网友D:
网关给mes数据更方便一些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解决了,触发必须要用上升沿,我写的持续接收RCV的块就一直在接收状态,在切换到第二个RCV块的时候数据开头一部分会接收到第一个块的地址里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