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点搞不明白,求大神指导

楼主(2025-08-05):
PLC型号是FX1n,第一次用这个型号,写的很简单的程序,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,现在是程序M500接通后Y5Y6闪烁、M501接通后Y6Y3闪烁、M502接通后Y3通Y7闪烁、M503接通后Y5Y7闪烁、M504接通后Y7通Y7闪烁、M505接通后Y6闪烁Y4亮、M506接通后Y5通Y6通。 闪烁是指只有指示灯闪烁但监控程序里不通路也不闪烁。
描述:程序

网友A:
我擦
Y点飞隔离方式,只能出现1个out 除非改成SET rst

网友B:
你应该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型号,应该是第一次用PLC
,双线圈一定要注意。

网友C:
新手 最注意的细节 就是哪些双线圈

TEL- 162.....5881
EMAIL- weir123@foxmail.com

楼主:
改了改弄好了,感谢各位大神指导,纯小白让各位见笑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改了改弄好了,感谢各位大神指导,纯小白让各位见笑了
用中间继电器引出

TEL- 162.....5881
EMAIL- 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D:
闪烁是因为PLC的LED指示灯绑定了输出映像区状态,而实际输出只会在PLC扫描结束时将输出映像区输出到实际Y点。

网友E:
双线圈 只会扫描最后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