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-64DP-M问题求助
xwj123

楼主(2025-08-06):
run灯闪烁怎么处理啊,有没有懂得大哥,V:xwjffq
xwj123

楼主:
第一个灯闪烁
xwj123

楼主:
谁会使用这个软件啊

网友A:
看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要么就是电池没电了

网友B:
没有使能啊,没配置好吗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xwj123

楼主:
解决了 找到原本的参数再写进去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
xwj123

楼主:
需要软件的加我V
三菱FX3U-64DP-M问题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