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VAP定位时,加减速应如何设置,多点连续运行不会有小停顿?

楼主(2025-08-06):
大师门请教一下,FX3U 使用闭环步进电机及驱动器,连续50个点的XY座标(Y0/Y1)进行二轴坐标绝对定位DDRVA,在一个点结束会有明显加减速顿挫,有啥方法让每个点过渡平顺?
点与点之间X/Y的距离有进行直线插补计算,但是一个点走完就有加减速,下一个新的点又有加减速,要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?

网友A:
3U好像不支持,有些有多段定位的这一段的完成速度=下一段的起始速度,速度不会降到0

网友B:
用Drva,直接打断触发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网友B:
或者换PLC 用Q03UVD,+QD77 或其他模块,使用连续模式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网友C:
FX5U支持表格定位,也就是不需要停下来,就可以立马下一个位置定位……按照表格来,可以写100条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