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08):
我用三菱FX5u PLC  加装一个FX5ENET/IP 模块和基恩士NU-EP1加一个LV-N10的区域传感器 走Ethernet通讯  。问题我能ping的通,程序上也连接上读取到一个固定值。我碰传感器,放大器有数值变化。但是我程序读取没变化,有没有大佬指点下。配置图发下面

网友A:
我也想学习这个

网友B:
楼主,问题解决了吗?能分享一下吗,谢谢
已经解决了。三菱的FB块使能不能始终ON 。我的配置没问题

网友C:
我看配置没啥问题,也就IP和通道号需要设置。看起来是程序的问题,程序没写完整,无初始化设置,无报警复位处理。没用过FX5的,详情垂询三菱技术,我看用户手册写的也是只有FB处理,三菱的EIP一点都不好用,资料还不全。

NU-EP1貌似不支持class1,但可以试试
可以用的。配置是对的。只是三菱的FB块使能不能始终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