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08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,变频器用的电源滤波器大家一般用什么品牌的?用的质量好的,能给推荐一下吗?

网友A:
直接找变频器厂家给你配就行了。

网友B:
不懂
工控肥仔

网友C:
惠博顿,一直用这个,有没有效果不知道,反正都安装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惠博顿,一直用这个,有没有效果不知道,反正都安装了

心理疗法,装了就没有责任

工控肥仔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
心理疗法,装了就没有责任

    如果没有安装这个,伺服丢步,通讯异常,模块读取数据异常的时候,这个锅谁来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