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08):
eplan公共端子不出现线号是怎么回事呀?求助
不想做咸鱼

网友A:
1、EPLAN 的线号生成依赖于 “编号规则” 的配置,若公共端子的连接被规则排除,会导致线号不显示。
2、端子自身的属性可能被配置为 “不分配线号”,或连接点代号设置异常。
3、公共端子通常连接到同一电位(如 “PE 线”“中性线 N”),若该电位的线号被设置为 “隐藏” 或 “统一命名但不显示”,会导致线号不出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EPLAN 的线号生成依赖于 “编号规则” 的配置,若公共端子的连接被规则排除,会导致线号不显示。
2、端子自身的属性可能被配置为 “不分配线号”,或连接点代号设置异常。
3、公共端子通常连接到同一电位(如 “PE 线”“中性线 N”),若该电位的线号被设置为 “隐藏” 或 “统一命名但不显示”,会导致线号不出现。

  您好,请问这三种问题对应的设置在哪一块呀?我没找到对应的地方
不想做咸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