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08):
QCPU内置以太网做主站协议通讯带5个ModbusTcp从站,通讯正常。如果断开网线或从站关机,报H4181,断开端口重连和关掉modbus轮询,都是报H4181,再也不能再通讯上从站,除非复位PLC或断电重启,但现场不能停机。请问有什么办法,复位掉报警,或如何规避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首先这个掉线后有没有SOCKET CLOSE正常关断。然后插上后有没有正常的SOCKET OPEN呢

网友B:
引用楼主yyuxin于2025-08-08 23:12发表的 Q26UDV内置以太网modbusTCP协议通讯如何复位H4181? :
QCPU内置以太网做主站协议通讯带5个ModbusTcp从站,通讯正常。如果断开网线或从站关机,报H4181,断开端口重连和关掉modbus轮询,都是报H4181,再也不能再通讯上从站,除非复位PLC或断电重启,但现场不能停机。请问有什么办法,复位掉报警,或如何规避这个问题。

掉线后关闭连接,可以写个时间,过几秒再重新连接。一般是可以这样操作
plc

楼主:
首先谢谢你的热心回复。都有关闭连接,重新打开连接,断开指令了,都没有管用,都不能复位这个报警H4181,也就是说,只能断电PLC或者PLC reset。如果先关闭端口,再断网,重连网打开端口通讯都是没问题的,不报警。就是不能在通讯的时候关子站或断开网线。官方说SM50 复位,不起作用。

网友C:
掉线关断一下,再开用指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