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将R_PLC上的程序写到FX5上测试结果发现得出的结果不一样,傻眼啦

在R_PLC和FX5_PLC中分别调用函数(REAL_TO_DINT)将浮点型转换为双整形,结果发现二种控制器的结果不一样怎办?这怎么解决

楼主:
一个值为1000000,一个值为999999
2楼  发表于: 前天
浮点数存储本来就是超出位忽略存储,加上R系列是新的硬件架构,存储精度是存在差异。特别是尾数23位,新的架构考虑了第24位是0还是1
项目、视觉、通讯QQ3515716
3楼  发表于: 昨天
引用 网友A:
浮点数存储本来就是超出位忽略存储,加上R系列是新的硬件架构,存储精度是存在差异。特别是尾数23位,新的架构考虑了第24位是0还是1

谢谢高见!你的意思是说fx5数据类型只支持float型,而R可以最高支持double型造成的,可以这样理解吗?

网友B:
硬件架构不一样导致浮点数计算存在细微差别,虽然没研究三菱的CPU,但是打个比方有的CPU浮点数中间计算精度不止float,结果只是截断成float,处理方法就是尽量避免这种大范围数值相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件架构不一样导致浮点数计算存在细微差别,虽然没研究三菱的CPU,但是打个比方有的CPU浮点数中间计算精度不止float,结果只是截断成float,处理方法就是尽量避免这种大范围数值相除。

非常感谢!

楼主:
看来只能尽量定义convert_Value为常量使用,把除法变乘法,等于x1000来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