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1):
之fghfgh

网友A:
建个新工程  添加一个设备 信捷PLC   然后编辑一些控件变量(最好是所有能用到的类型)     然后设备信息导出
原来三菱的工程也设备信息导出
然后依信捷格式 把三菱的设备信息拷贝到信捷设备信息
描述:导出的设备信息表
附件: 信捷_XD系列_串口2.rar (3 K) 下载次数:17

楼主:
我已经手动改完了
引用 网友A:
建个新工程  添加一个设备 信捷PLC   然后编辑一些控件变量(最好是所有能用到的类型)     然后设备信息导出
原来三菱的工程也设备信息导出
然后依信捷格式 把三菱的设备信息拷贝到信捷设备信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