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,我实在想不出啥了

网友A:
放卷磁粉,过度辊位置pid控制张力,主要是收卷,电机速度收卷,计算频率,保证线速基本一致.

网友B:
这个是常规的收放卷自动张力控制模式啊

网友C:
引用楼主还在奔跑中于2025-08-11 18:29发表的 非圆形收卷项目求助 :
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,我实在想不出啥了

能细描述一下"过渡辊保持在气缸位置中心"是什么位置?

网友D:
如果材料厚度都一样,那么估算收卷一圈长度,放卷速度与之匹配就好。放卷如果有编码器,可以算一下线速度,逐渐加速就行了

网友E:
这个收卷结构有点像电机绕组线圈,

网友F:
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杨公源主编的一本 可编程控制器【PLC】原理与应用中有案例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如果材料厚度都一样,那么估算收卷一圈长度,放卷速度与之匹配就好。放卷如果有编码器,可以算一下线速度,逐渐加速就行了

看看学习了
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