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2):
一般情况下,A轴定位完成标志位来启动B轴,这样B轴启动时有个明显的停顿。它们之间的过渡用那种方法更流畅。各位大神讨论下你们的方法。

网友A:
那就搞个位置比较,自定义A轴与定位目标点相差多少距离时触发B轴定位!
还有就是提高B轴加速度减少加速时间!
嗯,最直接的方法,就是调试的时候,得每个点测试。多谢关注!

网友B:
如果你是三菱FX5U的,你可以去看看表格定位,就是无缝切换的
三菱和基恩士的表格驱动里有插补和多段、中断等,除了插补,好像也无法解决。但是表格插补非常方便,多谢关注

网友C:
能凸轮就凸轮呗
已知加减速度  速度  定位距离   可以求出T时刻轴的位置

满足T时刻轴1的位置 与T时刻轴2的位置不打架  就是完美启动时机某       晚几个安全扫描周期启动就行了
凸轮描点运动轨迹与计算梯形关键点一致    5曲又柔又稳     然后调下伺服刚性  让2轴  同速度同加减速  同一时刻位置偏差接近
然后就没然后好了

可以先用虚轴验证   trace没问题在挂实轴
此方法可以,但是位置多时不停的解耦,稍嫌麻烦。多谢关注!

网友D:
不知道你用过绝对位置跟踪不,用这个应该很灵活,很容易实现,也快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你用过绝对位置跟踪不,用这个应该很灵活,很容易实现,也快

是不是用虚轴带实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