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肥仔

楼主(2025-08-12):
  大家一直在说双电源共OV使用,我见过这种方法,可行!但是有没有另一种方式,比如需求功率600W 24V,我用两个350W,输出的24V 跟0V都并在一起可以吗?

网友A:
串均衡电阻,可行

网友B:
引用楼主工控肥仔于2025-08-12 11:50发表的 双电源使用 :
  大家一直在说双电源共OV使用,我见过这种方法,可行!但是有没有另一种方式,比如需求功率600W 24V,我用两个350W,输出的24V 跟0V都并在一起可以吗?

如果不想后续饱受诟病自寻麻烦建议别这样做,你可以给每个电源分配相对合适的功率,

网友C:
正常,大电柜一般都是双电源,一个给电柜内部,一个供电外部输出等,然后plc接的是内部,传感器是外部,此时就需要共阴或者共阳
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
网友D:
有的电源可以并联,达到增加功率的目的,有的不行。

网友E:
我常用这种方法
至于楼主说的双电源的用法,不建议尝试,除非你是金主你说的算
引用 网友C:
正常,大电柜一般都是双电源,一个给电柜内部,一个供电外部输出等,然后plc接的是内部,传感器是外部,此时就需要共阴或者共阳

网友F:
一般都是共阴接法,0V短接比较多,24V并在一起我目前还没见过这样做的

网友G:
我试过两个电源24v接二极管一备一用,楼主这样的没用过,不建议用

网友H:
24V没试过   从业到现在 都是0V短接

网友I:
负载分组啊,如果一个负载这么大。不建议输出直接并联,直接换相应的开关电源

网友J:
怎么并都有隐患,最好还是对使用开关电源的负载进行分类,PLC/HMI供电、传感器信号控制、步进电机动力电源...各用各电!

网友K:
两个开关电源参数不可能完全一样,若负载不超过60%,可以正常用,负载超过70%,两个电源不能平分负载,不能保证输出直流电源的质量(可靠性,短时过载能力,电压平稳性等),常用接法可共0V,负载分组使用。

网友L:
用过两个开关电源一样功率的,共0V,一般能正常使用

网友M:
不建议这么操作。

网友N:
多个相同的开关电源可以并联的,我们一直这样用,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降低成本

网友O:
双电源共0V就可以,24V也共,容易出问题。还是老老实实用大电源吧,或者俩电源负载分开走,还方便排查线路,只需要做好功率分配就行了。而且不考虑叠放的话,两个350占用空间比600的还大,何必呢。

网友P:
共阴就可以了,共阳没必要

网友Q:
简单的使用建议是两个分开,一个电箱内部,另一个给外部供电,或是按负载分开供电,只短接负极,正极中的一个,如果需要联合供电的,就应该选有并联供电功能的,明伟的这款就有这个功能,可以参考下他的说明

网友R:
可以这样用,开关电源容量不够,并联使用是很常见的情况。
但是,有个设计电源的工程师告诉我,尽量不要这样做,因为开关电源并联使用,很可能出现,其中一个出工不出力的情况,具体的原因他没跟我讲,估计是怕我听不懂。。。。我也没好意思继续问,也怕听不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S:
引用 网友R:
可以这样用,开关电源容量不够,并联使用是很常见的情况。
但是,有个设计电源的工程师告诉我,尽量不要这样做,因为开关电源并联使用,很可能出现,其中一个出工不出力的情况,具体的原因他没跟我讲,估计是怕我听不懂。。。。我也没好意思继续问,也怕听不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举个例子,两个电源,一个输出24.1V,一个24.0V,两个并联,好嘛,然后到底是多少V?

网友T:
引用 网友S:

举个例子,两个电源,一个输出24.1V,一个24.0V,两个并联,好嘛,然后到底是多少V?

所以要共0V使用呀。但不建议同时共24V

网友U(2025-09-15):
听说,几乎不能用,因为两个电源的一些参数必须只能有极小的差异,否则貌似是电压小的会消耗电压大的电源的功率,故障率很高。

网友V:
来自电源知名厂商的权威参考信息:

总体来讲,电源串联或者并联都可以。

电源并联(或冗余)另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使用电源冗余模块,各个主流开关电源厂家都有对应的型号,但是单个价格要一百多;
自行购买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模块,可以节省一半到2/3的价钱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V:
来自电源知名厂商的权威参考信息:
[attachment=314647]

[attachment=314648]

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型号都可以并联的,有的厂家明确了有的型号可以,有的型号不可以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V:
来自电源知名厂商的权威参考信息:
[attachment=314647]

[attachment=314648]

对头,二十多年前我们系统就是这么搞的,主要是为了降低电源的成本,现在电源保护做的很好了,一旦过载就会打嗝保护输出

网友V:
引用 网友D:

不是所有厂家的所有型号都可以并联的,有的厂家明确了有的型号可以,有的型号不可以。

串接二极管就都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