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2):
松下PLCCHO脉冲通道坏了,想改成CH1通道,向导生成的HOME指令后面K0改成K1跟SPDH指令后面K0改K1.还有R9120改R9121。DT90052前面改1通道的,输入点X5跟x7对调。下载进PLC电机会转了,但是影响到了程序逻辑,是还有哪里需要改吗?
附件: 1111.rar (27 K) 下载次数:31

网友A:
把X1通道的光耦换到X0上去

网友B:
不知是不是这里的原因

网友C:
数据表更好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X1通道的光耦换到X0上去

有这打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是不是这里的原因 [attachment=313903]

这里也改了。改了HOME指令报运算错误,PLC打不了RUN。咨询厂家直接说不想改,改了有BUG,不知是不是影响到扫描周期了,

楼主:
引用楼主一三五七九于2025-08-12 12:05发表的 求大神帮忙看下。松下PLC改脉冲通道更换问题。 :
松下PLCCHO脉冲通道坏了,想改成CH1通道,向导生成的HOME指令后面K0改成K1跟SPDH指令后面K0改K1.还有R9120改R9121。DT90052前面改1通道的,输入点X5跟x7对调。下载进PLC电机会转了,但是影响到了程序逻辑,是还有哪里需要改吗?

修改上面的数据后,程序监控有些置位的位元件没有复位到,导致程序流程不满足,跑不了。CH1通道应该占用不了那些位元件,不会重复吧

网友D:
没看你程序,如果二楼的设置你修改了,程序里面的通道也改好了

还有个DT90348.  DT90352.
你去找下,是不是没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看你程序,如果二楼的设置你修改了,程序里面的通道也改好了

还有个DT90348.  DT90352.
你去找下,是不是没修改

感谢回复,程序很少的步数,没有这两个储存地址,就是想搞清楚为啥改个通道都能影响到逻辑。程序是4工位,装料完成踩脚踏转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