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FB模块最大32位 数据超出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5-08-12):
我定义一个寄存器D2300 RS接收到的数据BMOV到D2300 接收到的是 例如:MA1,10,1000.0,10,E,0 我只能接收最大17个字符 32位 后面的E和0就存不进去了,,大神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的 数组是怎么用的,我可以用么 我这个FB里面

楼主:
有大神帮忙看看么

网友A:
你看下D2302里面是多少

网友B:
你都没截图看FB,他是怎么样的情况,看FB的局部标签

楼主:
上传了图片 帮忙看看

楼主:
我FB里面只能读到8个D

网友A:
你把数组改长点

网友A:
你十个寄存器 才把字符串完全放下 你数组只有9个
下载积分:+2(showtimelb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十个寄存器 才把字符串完全放下 你数组只有9个
我把这边改到10 就可以读到了 非常感谢

网友C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