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3):
各位大佬,怎么我用汇川modbus配置表可以读数据,但是写不了数据啊,用串口助手可以写数据,是不是那里弄错了
持之以恒

网友A:
资料这么少,没办法给意见

网友B:
用modbus工具试试

楼主:
用工具可以写入参数,就是PLC写入不了
引用 网友B:
用modbus工具试试
持之以恒

网友C:
写入不了具体是什么情况,是plc没发送出数据,还是数据错乱。你都使用串口助手了,监控下plc发送的数据呗

网友D:
用modbus 软件读取一下你PLC发送的内容,是不是一致,会不会你的数据的高低位需要互换一下

楼主:
谢谢大佬
引用 网友D:
用modbus 软件读取一下你PLC发送的内容,是不是一致,会不会你的数据的高低位需要互换一下
持之以恒

楼主:
这个校验码怎么是不一样的,右边是PLC发的
持之以恒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个校验码怎么是不一样的,右边是PLC发的

校验码不一样是因为站号不一样

网友F:
03站号通讯正常么?  先单个寄存器写入试试 ?

网友G:
你用串口助手写的是站号1,你用PLC写的是站号3,串口助手可以只说明了站号1的通讯正常,站号3还得额外测试

网友A:
4个数据长度是还要给E13C,E13D写入数据吗,其他数据可以通信上吗,随便哪个数据通信不上都会导致其他数据通信延时或者通信不上。

网友H:
可以写,不能读,一个是地址,一个是格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