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位师傅用过松下PLC FP0H( FP0H与威纶屏以太网通讯问题)

楼主(2025-08-13):
请问下松下PLC FP0H与威纶屏以太网通讯是怎么设定的,给个案例或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以太网还不简单吗,直接给IP地址

网友B:
以太网-用户连接-计算机链接,IP,端口

网友C:
忘记了,还没实操,只记得和232通讯不一样,地址是字节来着 X-bit什么来着
两边的地址同一个网段,如PLC192.168.1.5;HMI192.168.1.6

网友D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