昆仑通态里的数值是浮点还是整形?

楼主(2025-08-13):
昆仑通态里的数值是浮点还是整形?
如果是浮点,如何保存2147483647?因为32位浮点数只有7位精度
如果PLC内的数据是双整形数据,如2147483647,触摸屏上能不能完整显示?
昆仑通态里的数值不区分类型有时候很不爽!
今天打了客服,说是整形的不能选数值,要选开关类型,以前以为开关就是0和1!
好在目前使用的数据范围都很小,在该范围内整数都可以用数值类型精确标示,程序就不想修改了

网友A:
看你用的什么驱动,昆仑通态有64位浮点的驱动

楼主:
非Pro版的触摸屏里的数值就是浮点数,有些整数是不能用浮点数精确标示,例如7FFFFFFF=2147483647,在非Pro版里显示为2147483648,在Pro版里把数值类型分开为整形和浮点,而且浮点类型是64位的,如果下位机浮点是32位,则向下写浮点数时会把64位的转换为32位的,前提是64位的浮点数没有超出32位浮点数的范围
引用 网友A:
看你用的什么驱动,昆仑通态有64位浮点的驱动
[attachment=313859]
问了客服,整形就用开关类型,浮点就用数值类型!

网友B:
昆仑通态有些地方整得挺麻烦的。PLC里用的整数,触摸屏加小数点就要搞个通道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