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4):
在做的新项目,类似仓储:一个单元有132个储位,分成6个隔段,每个隔段有22个格(两个格间距一样,伺服拖动可以抽拉,对应22个位置)。1,23,45,67,89,111都对应格1,。2,24,46,68,90,112对应格2.依此类推。存储(或提取)输入对应数字即可,是随机的,请教老师:如何编程实现伺服动作呢?去对应相应的位置,用变址么?但是都是随机的选取啊。求指导思路

网友A:
除法取商和余??

网友B:
输入对应的,132位分成6组,组距,每组22个位 位距(有点像摆盘机的行列)
要输入对应的组号跟对应的位号,去对应的存取位置
可以定义一个组的初始位,组的间距相等的话就用初始位+组距*对应组号 ,存取对应组
定义存取初始位。位的初始位+位距*对应位号 ,去存取对应位

不知道这样子的方法可不可行,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输入对应的,132位分成6组,组距,每组22个位 位距(有点像摆盘机的行列)
要输入对应的组号跟对应的位号,去对应的存取位置
可以定义一个组的初始位,组的间距相等的话就用初始位+组距*对应组号 ,存取对应组
定义存取初始位。位的初始位+位距*对应位号 ,去存取对应位

楼上兄弟,基本就是这意思。可以理解成6组数对应一个位置,共有22组数。(这只是1个存储单元的数据,以后要上10个单元,数据量很大)

网友C:
很简单的!第一种在PLC里做个数据库存取坐标,PLC保持寄存器要大,最好是能存取1GB数据。第二种用阵列计算公式,阵列计算除法公式两三行,求出XY坐标,尽量别用变址。第一种做数据库好处是每个点位XY坐标可以随意示教保存,点与点之间实际坐标偏移量可能有差异也不影响使用。第二种用阵列计算求出的XY坐标偏移量是固定的,好处是可以求出无限的点坐标,编写程序简洁。

网友D:
可以问AI,
根据描述,132 个储位的规律可总结为:
共 6 个隔段(编号 1-6),每个隔段 22 个格(编号 1-22)
储位编号公式:储位号 = 格号 + 22×(隔段号-1)
例:隔段 1 的格 1 是 1 + 22×0=1;隔段 2 的格 1 是 1 + 22×1=23;隔段 3 的格 2 是 2 + 22×2=46,以此类推。
反过来,已知储位号X,可计算:
隔段号 k = (X-1) // 22 + 1(整数除法,结果 1-6)
格号 n = (X-1) % 22 + 1(取余运算,结果 1-22)

网友E:
用二维数组如何   隔断(1,1) //第一个隔断的第一个格

网友F:
132个全部给他分配地址  用变址寄存器去寻址就可以了 这样所有的坐标全部独立 想去哪里去哪里 对机构的容错率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32个全部给他分配地址  用变址寄存器去寻址就可以了 这样所有的坐标全部独立 想去哪里去哪里 对机构的容错率高

我按照这个思路试下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