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5):
    无需PLC内编程开发,也不用组态,只要在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。毫秒级通讯速度快,支持热插拔,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运行。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网络结构示意图:
一、同网段的PLC之间通讯: IGT-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同网段,每个网口是独立的子网

二、跨网段的PLC之间通讯: IGT-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,每个网口是独立的不同网段的子网。

三、多网段的PLC之间通讯: IGT-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,同时开启网口3设置为第三网段,该智能网关没有实际的物理网口3,自动将IP绑定到物理网口2,作为网口2的第二IP。

详细案例资料:   PLC通讯案例.zip (4943 K) 下载次数:207
  • 下载积分:+1(zhanghaochen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8787578aa)
  • 下载积分:+1(天天向上学习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    四、两台PLC之间WIFI无线通讯:两台IGT-WSER智能网关,分别设置为WIFI-AP热点、WIFI-Client客户端。

    五、多台PLC之间WIFI无线通讯:一台IGT-DSER+WIFI智能网关做AP热点,两台IGT-WSER智能网关设置为客户端。

网友A(2025-09-28):
    下载学习,谢谢!
    勇者无敌。

网友B:
    感谢分享案例   工控家园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平台  也感谢杨大大提供这么好的平台

网友C:
    下载学习了
    命自我立

网友D(2025-11-11):
    我问一下,3楼的那个PLC之间WIFI通讯的时候,WIFI的从站IGT-WSER上可以接多台PLC吗?
    比如3台FX5U的PLC接到IGT-WSER上,要实现WIFI主站IGT-DSER+WIFI跟3台FX5U的PLC通讯,T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