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触摸屏TP177B-4进不来系统,这问题在吗处理

楼主(2025-08-15):
我有一个触摸屏TP177B-4进不来系统,卡在刚刚开机画面,这个在吗处理,是刷OS吗,请教各位大神!

网友A:
新组态一个空画面刷进去,再把需要用的画面刷进去,有可能是你的某个画面的变量超限了

网友B:
直接更新OS,
品牌的HMI通病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