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菱3U的S指令

楼主(2025-08-15):
诸位大佬,S指令试步进专业指令,按照手册的解释S0-10为初始化使用,还有一般用,保持用,信号报警器用等多达4095个!我看别人 的写的程序都是直接用S开始用最后也不用复位或者传送到开始的S,这样就可以了吗,请教下诸位

网友A:
我写流程很不喜欢用S,我感觉赋值和解码就非常好用
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
楼主:
我也不喜欢用S,习惯赋值!请问兄弟解码是什么写法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喜欢用S,习惯赋值!请问兄弟解码是什么写法呢
DECO解码

网友B:
看到S程序我就头大
QQ 302961958
闲鱼 ucldnaqk ,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
欢迎私聊

网友C:
你从当前的S跳转到另一个S是自动复位当前S的,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吧,我感觉气缸多的设备流程动作用S跳状态就很简洁直观

网友D:
我也看到好多程序 用S步进指令 不过还得多了解 总是好事

TEL-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E(2025-10-17):
一个DXXX,用的挺好

网友F:
如果一个工步中有多个并行动作,怎么用一个dxxx
zsh340

网友G:
步进S是最好用的,逻辑清析,复杂的动作简单化。非常好用。这是其它品牌的PLC无法与三菱相比的一个功能

网友H:
步进S写法,主要不习惯
深耕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