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请教各位大佬,CP2E和昆仑通态物联网穿透问题

楼主(2025-08-15):
PLC和屏是232串口链接的,使用物联助手成功联机以后可以监控,但是启动穿透以后怎么设置PLC软件可以实现在线监控和下载程序?

网友A:
IP地址要在一个网段,打开编程软件在线。

QQ980347789

网友B:
自己做的 不是很好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做的 不是很好看
感谢大佬分享!!就是大佬你的ID太搞了

网友C:
虚拟网卡
ip在一个网段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(2025-11-27):
感谢二楼分享
少壮不努力,一定多乐趣
七宝妙树

网友E:
感谢二楼分享
深耕技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