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5):
传送的是-3000,到这里就变成了62536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
楼主:
再传一次图片

网友A:
传送的时候要用DMOV,定位指令也用双字DDRVA
按照您的方法试了下果然正常,再次感谢您!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如果你把这个补码  当作 无符号整数(unsigned short) 来看,它的值就是:

   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传送的是 -3000,但接收到的是 62536 ——因为在接收端,它被当作了 无符号整数 来解释。
    感谢您的耐心指导!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mov是单字,但d=是双字。符号位不对,自然显示的数据也就不对
    感谢您的耐心指导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    引用楼主85022122于2025-08-15 16:23发表的 诸公请教下,给D传了个负数,到这里数值变了怎么回事呢 :
    传送的是-3000,到这里就变成了62536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

    用dmov 就不会出问题,不要用mov,,因为你没有理解mov数据地址的范围。
    谢谢的指导,我马上把MOV的数据地址范围再仔细学习下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  • plc

网友E:
    这是PLC寄存器的一种机制,16位寄存器运算结果为负数时,寄存器监视看到的是补码后的二进制(-3000补码后的二进制转换成十进制就是62536)。运算过程为:把3000的二进制000101110111000取反→1111010001000111再+1→1111010001001000→转换成十进制→62536
    感谢您给出如此详细的指导,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!再次感谢您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下载积分:+1(guochunyi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    必须要理解和掌握这种机制,PLC在和8进制(准确的说应该是8位机)仪器通讯的时候,要进行频繁的转换。
    感谢您,PLC也是8进制和8进制仪器设备通讯的时候频繁的转换这个原理我还明白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
楼主:
    昨天下午我搞了好久都没想明白的问题,再这里诸位大佬耐心细心的接到帮助我解决了问题!再次感诸位大佬!我想说有你们真好!以后我也会尽量的帮助他人,传递爱心

网友F:
    单字节16位,双字节32位,占用地址不一样显示不一样的

网友G:
    注意一下细节  单字 和双字范围  。。。。。。有符号 和无符号  的区别

    TEL-  178.....5698
    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H:
    5楼解释没毛病

网友I:
楼上说的不错

网友J:
诸公请教下,给D传了个负数,到这里数值变了怎么回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