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纯小白学习中,用的是FX3u的跟变频器通讯,其中MODBUS地址H1000和H1001是根据什么设定的,这里设定好地址,需要在其他地方设定对应的地址吗,比如变频器里。有没有大神解释下这个地址根据什么设定,用户手册的解释没看明白

网友A:
这是变频器通信地址,变频器厂家定义的。

网友B:
找到变频器手册吧,这都是对方的地址,你只需要根据地址做你想做的事

楼主:
H1000和H1001看了手册知道应该是变频器地址,在现在的程序里作用是频率写入和读取,但用的是两台三菱F700和一台TMSKO变频器,跟说明书地址也对不上,关键是还能正常运行。这三台除了站号分开了,地址都用的H1000和H1001,也没看到变频器这边有设置地址的参数

网友A:
发这两种变频器手册上来看看,顺便学习学习。

网友C:
哔哩哔哩上面多搜搜,有非常详细的教程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H1000和H1001看了手册知道应该是变频器地址,在现在的程序里作用是频率写入和读取,但用的是两台三菱F700和一台TMSKO变频器,跟说明书地址也对不上,关键是还能正常运行。这三台除了站号分开了,地址都用的H1000和H1001,也没看到变频器这边有设置地址的参数

H1000就是10进制4096,对应寄存器编号就是44097啊
微信:guanyumou

QQ:1490342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