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7):
有十根220V加热管,每个加热管600W,用模拟量控制温度,买哪种控制器啊

网友A:
建议你参考一下压铸机的熔炉控制方法,采购一台三相调压器,一个温控器就可以。

网友B:
调功器,温控表

网友C:
引用楼主1252102848于2025-08-17 16:14发表的 有十根220V加热管,每个加热管600W,用模拟量控制温度,买哪种控制器啊 :
有十根220V加热管,每个加热管600W,用模拟量控制温度,买哪种控制器啊

控制器品牌太多型号更多,只是你原意掏多少钱?
一个控制器加一个电力调功器就搞定!

网友D:
调功器?要把10个220V,600W的加热器平均分配到调功器输出三相的三相吗

网友E:
星型接法吧?

网友C:
10根加热管就算并联接一起总共才6KW,未必就需要使用星型接法。

网友F:
用模拟量控制温度?买台三相调功器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