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上次我没有用DMOV和DDRVI传送数据的时候出现了补码,这次我都用的DMOV和DDRVI分别给Y0、Y1的加加速传数据!结果减速度传的数据正确,加速度传的数值步正确

楼主:
D8348和D8358里面的数值为什么这么大

网友A:
有没有可能加减速,PLC规划的是单字 ,手册上写得很清楚的。
很有可能!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
网友B:
    三菱FX脉冲口的加减速时间都是16位的
    减速没有传错,加速就不i行了!而且我发现三菱的加减速效果不好用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  • 微信hui530527      b站账号,非标自动化谭工

网友C:
    单字节16位占一个地址,双字节32位占两个地址
    谢谢,我在测试一下!
  • 下载积分:+1(85022122)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    D8348和D8358里面的数值为什么这么大

    加速和减速用MOV指令就可以了

网友E:
    你用的32位传给16位,数据都覆盖了,肯定有问题呀
    你传了200给D8048对应16进制C8,你又传个200给D8049。那双字的D8048不就是C800C8,换算成10进制可不就是13107400嘛

网友E:
    还有你这个D8359等于50,说明你之前传给D8358的也是50,16进制就是32。双字D8358的数据就是16进制的320032,换算成10进制就是3276850,一点毛病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