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odbus通讯

楼主:
s7-1200 modbusRTU通讯怎么读写M区的位状态?

网友A:
和DB区域一样,你把DB区域换成M区域就好了

楼主:
那我要读写DB区的一个位,怎么操作?

网友B:
指针指向谁读谁,读一个位,数量写1,也可以多读几位,想用哪位用哪位

楼主:
我要读启动这个位状态,红色箭头处地址怎么填写?

网友C:
努力学习 学以致用!一入工控,情深似海!
QQ号:349328832 QQ群:4057363

网友D:
应该使用Slave指令

网友E:
F1, 看接口定义的最小发送单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