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Link技术 电磁阀点控技术原理哪位知道。

楼主(2025-08-19):
磁阀线圈 通过控制盒 3线串着级联 距离<30cm 。目前支持24个单线圈 ,48个双线圈电磁阀 电压DC24V. 支持485 canopen。他可以自动识别第几个线圈。根据指令自动命令那个导通。

网友A:
技术不是问题,问题是太丑了,看起来比较低端
工控肥仔

网友B:
个人感觉用着安全感不好,没有直接接线的稳定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个人感觉用着安全感不好,没有直接接线的稳定
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无到有,以前使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,认为总线不稳定,现在大部分都是使用总线伺服,稳定性比脉冲控制更可靠

网友D:
假如100个,轮询一次要多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