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5u问题

楼主(2025-08-19):
如题,三菱5u连接几个basic伺服,如果再使用简易通讯,就容易掉线。不知道各位有遇到过吗?这种情况有遇到的吗?
plc

网友A:
有听闻,或许和交换机有关。

网友B:
先换网线,我也是经常掉线,然后再换千兆的交换机

网友C:
使用分层式交换机或支持网段隔离的路由器

网友D:
三菱技术那边说最好使用隔离式交换机

网友E:
我用的TP-LINK,TL-SG2008工业级交换机没有出现这种情况。也是带了很多轴,再还有TCP通讯,做了很多台这种设备。但这个交换机有个问题,断电重启后,要50S左右才能正常通讯。大家有没有好的交换机推荐。

网友F:
三菱的basic伺服 我用的摩莎的交换机 开机的时候 有时候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 连不上就得重新上电 或者PLC STOP-RUN操作一次 后面就正常了 就用了一次 反正体验不是太好 他自己加的光纤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别家的E-CAT也没有遇到过 反正我总是听说三菱的网口的伺服就是对市场妥协的产物

网友G:
和5楼兄弟用的同款交换机,除了没有带总线伺服,其他各种带,感觉还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