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19):
Q06UDV PLC 报错,可下载程序,可以运行。故障清除后,断电重启,故障依旧,如下图:
是PLC坏了吗?

网友A:
一键PLC初始化,一键SD682(DWORD),SD687(DWORD)设为0
大佬,一键格式化,然后SD682 SD687置零后,断电又恢复了先前的值。PLC能下载程序,能运行。

楼主:
大佬,一键格式化,然后SD682 SD687置零后,断电又恢复了先前的值。PLC能下载程序,能运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一键格式化,然后SD682 SD687置零后,断电又恢复了先前的值。PLC能下载程序,能运行。

哦,果然不行,报警的意思是,写入次数超10万了,运行是否稳定,是否会丢数据,爷不管了。
SD687的值18W多。现在的情况是PLC也能运行,能下载,除了报错,好像也没什么其它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