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0):
  这段代码,运行到WHILE时,会提示阅读器关闭,无法read。为什么阅读器会关闭呢?求解释
public   List<StudentClass> GetAllClasses()
  {
  String Sql = "select ClassID,ClassName from StudentClass ";
  SqlDataReader objDataReader = SQLHelper.GetReader(Sql);

  List<StudentClass> list = new List<StudentClass>();
       while (objDataReader.Read())--------就是这一步
      {
          list.Add(new StudentClass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ClassID = Convert.ToInt32(objDataReader["ClassID"]),
              ClassName = Convert.ToString(objDataReader["ClassName"])
          });

      }
      objDataReader.Close();
      return list;

  }

网友A:
objDataReader依赖于数据库连接,大概率是数据库连接关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bjDataReader依赖于数据库连接,大概率是数据库连接关闭了

果然 ,我把连接关闭的句子注释掉,就好了
大神厉害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