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:
FX5U80MT带4个FX5-32ER/ES和7个FX5-16EX/ES一共11个输入输出能带动吗?输入输出用的外部24V电源,在线选型时如果用内部供电提示供电不足,选外部就没事,可是百度了一下又说带不了这么多,所以想请教一下能不能带?总共320点左右

网友A:
CPU+扩展IO最大256点,从这个角度就不可以;
电源使用外部24V可以满足。

楼主:
官网选型上写的380点,加上远程的话500多点

网友B:
再4个X之后,加一个扩展电源模块就行

网友C:
把32ER换掉2个  好像最大只能带2个32ER或者只保留一个32ER模块 其余的全部用16EX/Y替代  32ER主要功能是当供电模块用 这个是我实际使用的情况 也是300多个 不用CC-LINK模块 本体最大好像是356还是384的 加上CC-LINK最大512 但是模块配置是有一定的限制的
不过说实在的从我实际使用的情况看 只能说可以这样用 点位多程序也会大了 扫描周期拉的有点长了 19ms左右了 建议你上R系列的 扫描周期可能会好点
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

网友D:
搞个cclink 最简单了

网友E:
可以的。
用在线选型软件测试一下就知道:https://www.mitsubishielectric-fa.cn/SelSystemWeb/iQFSelSystemWeb/selection/iqfselsystem/iqfselsystem.html

并且FX5-32ER/ES是自己有电源的,假如你带的模块导致主机5V/24V不够,装几个在32ER后面就行了。

比如主机+4AD+4AD+32ER+4AD+4AD+32ER+4AD+4AD+32ER+4AD+4AD

网友A:
引用第2楼macatx于2025-08-20 22:48发表的 Re:FX5U80MT带4个FX5-32ER/ES和7个FX5-16EX/ES一共11个输入输出能带动吗 .. :
官网选型上写的380点,加上远程的话500多点

FX5U固件版本1.100以上,GXWORKS3版本1.047Z以上时本体+扩展IO可达到384点,这样看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