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下载问题

楼主(2025-08-20):
Q系列第一次用,我智能模块Q75就修改了一个轴的方向。我需要把程序和智能模块所有的全部下载到PLC吗,还是说只要这个轴的模块就行了

网友A:
这个参数可以在程序里写,也可以在模块参数里修改;如果是在模块参数里修改的话,只需要写入修改过参数的那一个模块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只下单轴就行

网友C:
只下智能模块的就行了

网友D:
经过PLC下单轴就开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