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1):
描述:发现M1230无缘无故的ON
使用汇川H5U-A8三四年了,偶尔还是会发现有些bug,反馈给厂家,他们都是建议升级固件,一有原理性原则性的问题,他们都是升级固件,其实也不知道和固件有没有关系,多年前的设备,去升级固件,是很麻烦的;

程序本身是用更老版本编写的,现在只是用新版本软件监视。
软件版本4.10.2.4
固件版本5.2.1.0问题现象:发现M1230变ON了,本不应该出现

这类偶发性小概率问题,我其他同事也遇到过此类情况,当时软硬件版本均不一样,但厂家都是建议升级固件,至于有没有解决,其实也不知道,毕竟是小概率偶发。
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稀奇古怪的问题

网友A:
不用trace抓  用人眼看,这个会有偏差的,也要看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的情况。

网友B:
莫名其妙的现象

网友C:
汇川的问题确实不少 技术团队、售后跟不上

网友D:
觉得基本指令不会有啥问题   估计双线圈了
或者写在子程序条件不满足没调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觉得基本指令不会有啥问题   估计双线圈了
或者写在子程序条件不满足没调用

双线圈这种低级错误基本不会出现的,几十上百台设备在现场运行好几年了呢,都是同一个程序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汇川的问题确实不少 技术团队、售后跟不上

售后技术人员轮换太快了,和我们公司对接的技术支持人员短短两三年换了好几拨人了,都是些经验不怎么丰富的新手,基本帮不上忙;
H5u刚出来那会儿,2023年那会儿,还给他们反馈过很多实打实的bug的,他们都改了,那个是证据确凿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双线圈这种低级错误基本不会出现的,几十上百台设备在现场运行好几年了呢,都是同一个程序.

那就更新固件吧;产品有问题,只有更新固件解决

网友E:
先查程序逻辑,查完逻辑完美了再考虑硬件本身的问题,这种跟你同现象的逻辑bug可不少见
  • 下载积分:+5(飞龙舞天) 热心助人!

网友F:
    我也试试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    先查程序逻辑,查完逻辑完美了再考虑硬件本身的问题,这种跟你同现象的逻辑bug可不少见

    实验了一下,的确如此,学习了

网友H:
    一般在简单程序里用没问题,复制程序里,可以用寄存器累加或扫描周期时间累加,减少用定时器就不会出问题

网友I(2025-10-08):
最大可能是这两种情况

网友J:
汇川H5U做了蛮多项目的,还可以的,稳定可靠呀,你要查下交叉使用,不要自摆乌龙了,国产的在变强,不要用老眼光看人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D:
觉得基本指令不会有啥问题 估计双线圈了
或者写在子程序条件不满足没调用
逻辑控制有问题,导致两个D接通了。

网友L:
你的这个截图说明不了问题,PLC软件的状态显示是在周期结束后,但是PLC内部寄存器是根据指令实时变化的,在这条指令的前面它还是ON的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