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国产仿3U的触摸屏一体机连接伺服一启动就报错负载过大

楼主(2025-08-21):
选项没问题不会选小负载也不大的,设置过快也没有发的1000的频率,接线也没有问题用老的PLC接上就没问题,为什么接上一体机发脉冲就报错了呢

楼主:
报错过载! 过载的原因排查1:选型小 2:机械卡死 3:频率过高以及电压等设置
接线时这样接的: 触摸屏的脉冲输出COM口为24V输入给伺服的PUL24V+ 和DIR24+ ! Y0 接 PIL24V-
Y2接 DIR24V-

网友A:
加减速没有设置好

网友B:
接触过一个客户,要求用一体机,果断放弃。现在PLC+触摸屏的成本已经做得很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