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安装博图V19的时候目标目录修改不了!!

楼主(2025-08-21):
在安装的时候发现修改不了系统盘,于是乎就去后台修改了结果还是无法安装并且是红色的,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A:
C盘太小了 才447MB,安装其他盘也会占用部分C盘,清理C盘或者给C盘扩容
zhaoaron

网友B:
https://www.baidu.com/s?wd=%E6%80%8E%E4%B9%88%E6%B8%85%E7%90%86c%E7%9B%98%E7%A9%BA%E9%97%B4&rsv_spt=1&rsv_iqid=0x9d10bc950000fcaa&issp=1&f=3&rsv_bp=1&rsv_idx=2&ie=utf-8&tn=02003390_88_hao_pg&rsv_enter=1&rsv_dl=ts_0&rsv_sug3=11&rsv_sug1=10&rsv_sug7=100&rsv_sug2=1&rsv_btype=i&prefixsug=%25E6%2580%258E%25E4%25B9%2588%25E6%25B8%2585%25E7%2590%2586%2526lt%253B&rsp=0&inputT=4236&rsv_sug4=4236
找找方法
......

网友C:
同意1楼的看法
建议
博图软件安装偶数不装奇数版本,例如V16、V18、V20

网友D:
c盘1g都不到了,你用这个电脑不卡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