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1):
在好多年前我学三菱的时候,从3U的手册上看到PLC执行顺序是输入刷新-程序执行-输出刷新,然后我就一直默认三菱PLC都是这个顺序,直到最近我才发现5U,R系列都是图2的顺序,虽然从使用效果来说几乎没有区别,西门子,倍福也似乎都是输入输出刷新在一起。但是从图3来看,IO刷新和END处理又是两个不同的阶段,所以三菱的扫描周期到底是从IO刷新开始计算,还是程序执行开始计算,刷新到底是算在END处理中,还是不算呢

网友A:
就一个脉冲循环的间隔,对于做项目几乎没有影响吧,需要研究这么细致么?

网友B:
一样啊,按第二个图输入信号刷新是给当期扫描周期用,输出信号刷新的上一个扫描周期运算的结果,
图1简化不就是:IO刷新--->梯图运算

网友C:
软件控制不断升级更新。

楼主:
单机来说,恒定周期执行时刷新的时机可能导致输出抖动,后续一些MXF,MXR来说,这个刷新时机和远程IO的配合就很有说法了。就倍福来说,I/O at Task Begin和I/O at Task End可以设置,随着设置的不同,响应性可能会相差1-2个扫描周期,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对这几毫秒设置几十毫秒还是影响挺大的。我参考了5U,R,MXF,MXR的手册,说法有点不同也有可能是翻译问题
虽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问题,但是手册前后矛盾真的让我很别扭

网友B:
某些有运动控制的PLC还分高速扫描程序和普通扫描程序,IO刷新又是在普通扫描周期的,这种对实际影响就更不好说了

网友D:
西门子200smart对扫描周期的描述也是 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输出刷新  这种方式。
如果把END作为程序执行完毕的标识点,那么按这种描述循环执行下来就是
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--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 --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 ……
如果扫描周期截取点放在某个“输出刷新”上,就成了 IO刷新-程序执行-END处理。

楼主:
你说得没错,不同的起点可以有不同的顺序。因此从程序内部无法观测到这两种刷新方式的区别。那问题来了,第一次扫描的时候如果刷新是在END处理中,那么初始程序中输入是获取不到的,经过我的测试5U初始程序可以获取外部输入。其实我困惑的点在于为啥手册里END处理一会包含IO刷新,一会不包含
引用 网友D:
西门子200smart对扫描周期的描述也是 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输出刷新  这种方式。
如果把END作为程序执行完毕的标识点,那么按这种描述循环执行下来就是
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--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 -- 输入刷新--程序执行--END处理--输出刷新 ……
如果扫描周期截取点放在某个“输出刷新”上,就成了 IO刷新-程序执行-END处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说得没错,不同的起点可以有不同的顺序。因此从程序内部无法观测到这两种刷新方式的区别。那问题来了,第一次扫描的时候如果刷新是在END处理中,那么初始程序中输入是获取不到的,经过我的测试5U初始程序可以获取外部输入。其实我困惑的点在于为啥手册里END处理一会包含IO刷新,一会不包含

有没有可能第一次扫描的时候获取不到输入,这个被当成BUG被修复了

楼主:
这也算不上bug,1200手册里面写的初始程序读取不到输入,实际我也没东西测。
引用 网友E:

有没有可能第一次扫描的时候获取不到输入,这个被当成BUG被修复了

网友F:
plc是逐行掃描,決定了第1次錄入。第2次計算,第3次才是輸出,并行處理才能連續處理

网友G:
所以我都会自己写一个输入-处理-输出的结构到程序中~

网友H:
我认为图1是局限的,是描述输入输出继电器的,而没有提及类似M寄存器的描述。
如果Y寄存器我要使用一个常开点Y0呢?那Y点没有读取的动作,怎么知道呢?
所以我认为图1只是描述输入输出两者的简单关系,而图2才是真正的流程。
首先读取输入、输出、用户寄存器、系统寄存器等,然后执行逻辑程序,最后输出。
中间还有输入映像区和输出映像区,作为储存输入输出的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