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基恩士KV-310,EtherCat软限位使用

楼主:
如图所示,开启后这样可以设置软限位了吗?软限位是否可以随时更改呢?或者需要什么修改完成或者强制写入的地址呢?

网友A:
模块就绪off一次就生效了
发表于: 前天
配合MC_OperationEnable这个指令重开enable一次生效
发表于: 前天
引用 网友B:
[attachment=314140]配合MC_OperationEnable这个指令重开enable一次生效
收到,感谢
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,非标自动化谭工

发表于: 前天
是KV-X310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