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种 D8340和D8140有何不同

楼主(2025-08-22):
D8340 当前位置位置寄存器
D8140 当前脉冲脉冲寄存器
脉冲就是距离,D8340当前距离感觉也就是当前脉冲,区分不出两者的不同

网友A:
不一樣當位置和脈衝1:1時一樣但如果位置和脈衝不一樣時就有所不同

网友B:
d8140在fx3系列中尽量别用,应该是为了兼容fx1系列的,结果兼容了个寂寞

网友C:
D8140是以前FX1S 1N 2N时用的,FX3也可以兼容,但尽量用D8340为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