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2):
编译报错,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小白学习中
求助大神指点迷津。谢谢

网友A:
屏幕右边项目树里面,有个叫数据块的,右键点一下,然后点全部编译,再下载就好了
数据块 全部编译依然报错???我组态生成的所有指令只用了手动
指令 定位 初始化指令。其他指令没用,报错的内容就是我没有使用过的指令???

网友B:
删除了符号表导致
我符号表里就3个,一个是表格 一个是POU 一个是IO符号,其他的没有了。缺少什么?

网友C:
双击错误  会跳转到错误位置,再修改下就OK
上面图片就是我双击错误后跳出来的绿色文字,但这个指令我程序里没有使用过。为什么会报错?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删除了符号表导致

使用的符号没有关联到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