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川E-X的伺服电机,750W带了个减速比2/1,抖动问题

楼主(2025-08-22):
安川E-X的伺服电机,750W带了个减速比2/1,现在存在抖动问题,来这里讨教讨教
现象如下:
使用的是脉冲型的E-X系列的具体型号SGDXS-2R8A00A8002,然后是Z轴带刹车的
上电把报警消除掉设置好电子齿轮比之后,能让它来回走动,行程在1m左右,往上走的时候很平稳,没有异响
但是当从上往下走的时候会有些抖动,那个伺服是要上下搬送料盘的
惯量比,刚性还有,速度位置的PI值我都有调试过效果甚微,有没有用过安川伺服驱动器的大佬支个招,感谢!

楼主:
后面设置位置速度环的PI参数,,适当增大比例P,减小了积分I的时间参数,然后抖动就消失了

网友A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