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3):
一台三菱Fx3u加装BD232通信板与信捷op320-a-S通信如何设置。现一直通信不上,那位大臣给个见意。
Lu

网友A:
你这说  我想没几个人能理解   最好把连接线路图  +程序传上来   我给你分享一个练习程序 只供参考
附件: fx3u-485BD与串口助手测试程序.rar (160 K) 下载次数:40

TEL-  178.....5698
EMAIL-weir123@foxmail.com

网友B:
几个文字,让别人怎么判断嘛,程序截图加接线

网友C:
op320-a-S选择设备型号是能否选择三菱Fx232/485DB?能的话就选择这个,然后plc系统设置里简单设置一下就行;不能的话只能选择通过编程实现自由口通讯

网友D:
太监想当皇上

网友E:
没人懂,太坑了
工控人加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太监想当皇上

会不会楼主想打的是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