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-MT的PLC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动,怎么接线呢,谢谢

楼主(2025-08-25):
请教一下,5UMT的plc接线漏型输出用外部24V供电,PLC COM1接0V 24V接变频器的PC。然后Y1接STF 启动。这样Y0亮的时候就能启动变频器了吧。如果用PLC的本体的24V,该怎么接线呢。谢谢大家了

楼主:
忘记说了:变频器是D700的系列的

网友A:
用plc本体24v和开关电源24v有差异吗

网友B:
com0接变频器SD,Y0接STF
下载积分:+5(老棍子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继电器型PLC与晶体管型PLC接法不一样
继电器型最简单,变频器SD接到PLC输出端的COM,输出点Y接到变频器的STF

楼主:
是的,继电器的知道怎么接,晶体管就有点晕了
天天向上学习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是的,继电器的知道怎么接,晶体管就有点晕了
我直接加两个中断电器控制正反,速度用模拟量解决

网友E:
加继电器,PLC触点出问题可比继电器贵多了

网友F:
问题不是很明白
一般 双电源共 0V

网友G:
晶体管PLC输出都用中间继电器控制,可以是不同的电源

网友H:
PLC输出点控制变频器,最好用中继转一下,用中继的开关信号控制变频器的启停
想飞的鱼

网友I:
看图吧,基础的东西。

网友I:
PLC控制不管输出还是晶体管对于我们电气来说原理一样。自己看晕了说明原理不通透。
FX5U-MT的PLC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动,怎么接线呢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