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5):
ABB机器人安装时,电脑用户名是中文,导致安装好后,无法启动系统,除了重做系统之外,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把电脑改成英文名,就可以了。我之前也遇到过,把电脑名一改,启动成功。

QQ98034778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电脑改成英文名,就可以了。我之前也遇到过,把电脑名一改,启动成功。

系统设置里用户名可以改,可是电脑C盘里,用户中的默认名字改不了,改了系统就不能用了

网友B:
设备名和账户名称都改英文

网友C:
引用楼主刘晓晨于2025-08-25 15:28发表的 ABB机器人安装时用户名是中文 :
ABB机器人安装时,电脑用户名是中文,导致安装好后,无法启动系统,除了重做系统之外,怎么解决。

➕ Scorpio__099给你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