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5-08-26):
之前一部分程序调试都差不多了
因为机器顶出两个轴承,顶杆退回的时候会把轴承带出来,
于是设法让模板移动1到2个毫米,
把轴承卡住,再退回顶杆.
想着改一下程序就十几分钟.
结果没有想到,简直一个大坑,这也不行那也不行.
数据处理出现稀奇古怪的事情,想想之前测试的时候,
正负数电机正反转都好好的,正儿八经用到的时候,
幺蛾子是一个又一个,没完没了.

滚珠丝杠滑台,在X轴当前位置移动2mm,
当前位置存储在D230,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,设置参数=300
移动数据存储在D252,数据类型32位浮点数,

执行指令DSUB D230 D252 D182
也就是300-2=298

监看状态数据D230变成1133903872,D252变成1073741828.
D182得出60162044.
莫名其妙。
下面DEDIV D182 D264 D184更加离谱
D182居然和上面不一样,变成了8.816e-037
这些数据我都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.

网友A:
数据类型是浮点数,运算又用DSUB,当然是这样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真诚感谢!
  • QQ: 2845452345

网友B:
    浮点数就得用浮点运算指令,不能用普通运算指令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    运算法则不对,当然结果就不对,很正常,不要老想着,是plc的问题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感谢分享!

网友D:
    第一行是整数运算,下面的是浮点运算,即使是同一个寄存器当然显示的结果也不一样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好贴好贴!

网友E:
    你自己指令用错了 而已。。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真是好人!

网友F:
    是的,第一行就错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好人好运

网友G: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说得对啊

楼主:
    谢谢 PLC指令还不熟悉

网友H:
    用的全都是软元件地址,不区分类型的。而且进给值和当前值尽量用DINT,运算的时候用FLOAT不损失精度,最终还是要转换为DINT给电机,如果用标签能避免类型的问题,用错了有提示
  • 下载积分:+1(偶是天宁宁) 真诚感谢!

网友I:
引用 网友A:
    数据类型是浮点数,运算又用DSUB,当然是这样。

    正解

网友J:
    可不单单三菱是这样,梯形图语言进行运算就是件非常麻烦的事,单精度整数,双精度整数,浮点数,是三套不同的运算指令,数据类型不同要先转换再运算。所有的PLC都是如此,博图弄的稍微方便一点,让你把指令拖到界面上然后选择数据类型,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    所以,梯形图语言不擅长数据运算,它的长项是逻辑处理。

网友K:
计算较多的还是用ST文本